skill输出的log文件中的字体大小和颜色变化

楼主(2015-01-08):
    skill输出的log文件中怎么把输出的文字或者符号大小,类型,颜色等做一些变化?

    譬如:从默认字号变成更大字号,加粗,黑体,楷体,变成蓝色,红色等等?

网友A:
    log文件应该是没办法修改的,,只能想办法存成网页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文件应该是没办法修改的,,只能想办法存成网页形式。。

    即使存成网页形式,skill中应该也没有操作网页的格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即使存成网页形式,skill中应该也没有操作网页的格式吧?

    axlUIViewFileCreate可以创建网页格式的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lUIViewFileCreate可以创建网页格式的报告

    但是,当运行完这个命令之后,弹出的对话框是allegro内部的网页格式吧?其实还是没有使用个人电脑上的浏览器去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当运行完这个命令之后,弹出的对话框是allegro内部的网页格式吧?其实还是没有使用个人电脑上的浏 ...

    并没有内部网页格式,都是标准的HTML4,为什么需要用浏览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