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的铜皮怎么实现以大包小

楼主(2015-01-08):
在AD9里面画铜皮的时候,第一遍画的时候能实现以大包小,但是重新铺铜后包里面的小块铜皮就没有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点评):
没有理解你所描述的情况,什么是没有了?这类话题有个案例说明就直接了

网友A:
Tool/Polygon Pour/Polygon Manager
左下Pour Order控制先後順序,小銅箔設置為優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Polygon Pour/Polygon Manager
左下Pour Order控制先後順序,小銅箔設置為優先

谢谢

网友B:
这也是AD不人性的地方之一。

如果支持在PCB中直接修改铜箔的优化级顺序就更好了。

在polygon manager比较不方便查找相对应的铜箔,特别是多层板的时候。希望AD能改善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AD不人性的地方之一。

如果支持在PCB中直接修改铜箔的优化级顺序就更好了。

要是能象别的软件那样直接包里面的SHAPE优先级最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