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kill中的高亮显示只是昙花一现

楼主(2015-01-08):
    skill的命令中,有个axlHighlightObject(clseg_odd_list)显示命令,但是发现它只是在运行完程序之后闪了一下,然后就没恢复原样了,请问怎么才能保持那个高亮的状态?

    附上部分代码供参考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noall clinesegs) ;使能cline segments
                                    ?onButtons '(noall clinesegs) ;使能cline segments
                                    )
    axlClearSelSet()
    axlAddSelectAll()
    clseg_all_list = axlGetSelSet() ;选择所有的cline segments

    axlHighlightObject(clseg_all_list) ;高亮所选的cline segments,但是这里只是在allegro中闪了一下,然后就恢复原样了,求解答!!
    axlClearSelSet

网友:
    最后一句去掉

楼主:
    试了,仍然不行
    再说了,在最后一句之前,就已经高亮处理了,而且并没有去高亮,所以应该保持到我做去高亮的动作才对。

网友A:
      num=0
              foreach(i all_cline
        when(i->width == checkWidth

          num=num+1
          axlHighlightObject(i)   ;高亮clinesegs
            )
              )
    高亮是正常的,只有我写入foreach(i all_cline
                            axlDehighlightObject(i)   ;高亮clinesegs
    的时候才会去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m=0
              foreach(i all_cline
        when(i->width == checkWidth

    1. 这个好奇怪哦,foreach外面的highlight功能不能正常执行么?2. 另外,对于你的这个函数每次高亮的是一个cline segment,还是多个cline segments?
    3. 能保持高亮直到你改变这个状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这个好奇怪哦,foreach外面的highlight功能不能正常执行么?2. 另外,对于你的这个函数每次高亮的是一 ...

    1.这个我没有尝试过,我写的这个是用来高亮指定线宽的cline,所以才这么写。
    2.可以一次高亮所有指定线宽的cline,因为用了循环语句,实际体现出来的就是符合条件的cline都被高亮了
    3.直到我需要去高亮,输入对应指令的时候他才会去高亮。

网友B:
    建议楼主单步运行程序以理解axlHighlightObject和axlClearSelSet这两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我没有尝试过,我写的这个是用来高亮指定线宽的cline,所以才这么写。
    2.可以一次高亮所有指定线 ...

    我明白你意思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单步运行程序以理解axlHighlightObject和axlClearSelSet这两个函数

    请教,怎么单步运行程序?有什么好的debug tool用来调试skill么?求推荐或指导

网友B:
    命令栏的skill环境中逐句运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命令栏的skill环境中逐句运行就可以了

    谢谢,只不过总觉得这种方式有点麻烦了,如果有个好点的能做编译的tool就好了

网友(2015-06-07):
    看看帮助文档,尤其注意最后一句,所以你的倒数第二句应该加一个参数,改为:
    axlHighlightObject(clseg_all_list 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