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里一样的net,连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5-01-08):
现在刚刚用mentor做项目,很多问题都束手无策,很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现在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同样是一个网络,但是怎么连都报错,就是连不上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能不能解决呢?

楼主:
公司的网络,上传一张图片都被限制。就是,点到同一个网络的时候,两个器件的焊盘都亮了,但是连起来的时候,怎么都连不上。

楼主:
连接的时候,提示,plow failed

网友:
规则有问题,检查下是不是线到盘的距离设置的比较大。你可以将这个网络组的规则设小试试。

楼主:
不是,其他的线都能连得上,就四个网络连不上。
晚上有机会我上传一下,
如果新建立一个新的板子,重新导网表,就可以连上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又要从头来摆件,好悲催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其他的线都能连得上,就四个网络连不上。
晚上有机会我上传一下,
如果新建立一个新的板子,重新导 ...

会不会是拓扑结构不对,mentor家的走线顺序必须要按软件识别出得拓扑顺序来,不然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哦,我在CES里边找到答案了,好像之前设置了差分规则,弄错了,那几根连不上的网络设置跟常规一样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5-07-30):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哦,我在CES里边找到答案了,好像之前设置了差分规则,弄错了,那几根连不上的网络设置跟常 ...

楼主解决方法说的是规则里面拓扑出现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如何解决的请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