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expedition转pads

楼主(2015-01-08):
请教高手expedition如何转pads格式????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eQxlMGa   ry1j

    文中提到的互转工具这里也有:
安装后的程序文件夹 X:\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Programs有个ppcb2hkp.exe就是了;

    安装后的程序文件夹 X:\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Programs有个ppcb2hkp.exe就是了;

    PADS9.4没装,应该一样的。

网友:
    MENTOR VX 与其它软件转换 TOOL又如何!?

网友:
    装了的同学,去目录搜索下,看看有没有

网友B(2019-07-03):
    已经找到,太好了,专业

网友C(2019-08-07):
引用 网友B:
已经找到,太好了,专业

    哪个版本?

网友(2019-10-21):
引用 网友C:
    哪个版本?

    我是用 MENTOR EE 7.9.5  的版本转 PADS9.5 。但转成的PADS格式 貌似铜皮和走线等数据失真比较严重,转过来的基本不能直接用, 有同行发帖这样子描述,没尝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版本?

安装后的程序文件夹 X:\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Programs有个ppcb2hkp.exe就是了; 引用上面的话

网友:
    《实践证明:与EE2005配套转换的是PADS2007,高于或低于这个版本好像都转换不成功。》
    上面的话是引用某位同行发帖的描述,我没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