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阻抗

楼主(2015-01-08):
最近想到一个问题:内层走线如果只有一层参考平面,阻抗是不是就是不连续的?
图中S3和S4中只有一个参考平面,传输线的阻抗会受到两个信号层多少影响?
如果交换S4和VCC层?电磁波会辐射出去很多么?

网友:
首先阻抗连续不连续和几个参考层没什么关系,和参考层是否连续相关。交换s4和vcc也不会有很多电磁波辐射出去,电磁波的辐射和信号类型有关,当然表层的信号比内层更容易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