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自带工具CAMCAD将ALLEGRO转成EE格式

楼主(2015-01-09):
    pads自带工具CAMCAD,将allegro 格式的文件转成EE格式!

网友:
    沙发!
你那个启动方法很感兴趣,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转换效果怎么样?100%?那用EE的要火爆了哈

网友:
    AD TO MENTOR (LIB PCB SCH)?

楼主:
    AD TO  PADS  TO EE ,
    CAMCAD好像不能识别没有AD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AD TO  PADS  TO EE ,
CAMCAD好像不能识别没有AD格式

    AD就是PROTEL啊。但是CAMCAD只能识别PROTEL 2.X的ASC文件。AD中导出PROTEL的2.8格式的ASC文件就可以使用CAMCAD转换了。。。

楼主:
    学习了,之前没用到AD!见谅!

网友A(2015-02-27):
    为什么运行EXTRACTA,就说“extracta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请成功使用的帮我看看。

网友:
    有的封装可以直接从allegro中导出来了,哈哈哈哈。就是爽:lol:lol

网友B:
    千万不要和我之前看过的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和我之前看过的一样呀

下载有风险,使用请谨慎,

网友C:
    allegro转PADS有没有完美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legro转PADS有没有完美的方法?

    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把转换的格式设置成asc

网友(2015-05-18):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运行EXTRACTA,就说“extracta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请成功使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安装了CAMCAD3.95后按照教程做没有问题,但是装了CAMCAD4.8以后就不行了,也报错说:extracta不是内部或外部指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运行EXTRACTA,就说“extracta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请成功使 ...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装了PADS之后,PADS和mentor有点冲突,几经折腾,总算把这两个搞好了,确没注意到cadence不能用了,又修改环境变量把cadence修复了。extracta.exe是cadence安装路径下的一个程序,cadence出问题了,它自然也就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了。

网友(2016-04-09):
    传说中的转换神奇

网友(2018-02-06):
    正找这个呢,下载看看。

网友(2020-08-27):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看看解决方法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和我之前看过的一样呀

    allegro 的pcb文件版本太高还是转换不了呀?

网友(2021-10-27):
    pads2007有这个工具吗?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2022-05-21):
    看看啥先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