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網儀如何量測PCB板上的天線(2.4G)駐波比,Return loss .

楼主(2015-01-09):
用網儀如何量測PCB板上的天線(2.4G)駐波比,Return loss .

网友:
校正1端口,用网分测试S11即可,一般要求频宽内S11小于-10.

楼主:
那版主,我再请教下,
客人己设计好的pcb板,我焊接钢管到2.4G PCB 天线,用网仪量S11, 为何阻抗才5ohm 左右,离50 ohm 差很远,是我量测的方法有问题、 还是天线的性能设计不好,  网仪有校准过,铜管的相位也有补偿. 铜管的焊接方式有什么要求没,感谢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楼主:
不好意思添加图片:

网友A:
网分接入为箭头处,不要显Smith图形式,如图选线性看比较直观。

网友(2015-02-10):
Xuxingfu 鍙戣〃浜

网友:
换到前面的点去测试,把电阻去掉,在电阻的位置测试天线

网友:
是否已经断开天线之前的射频链路?为倒F天线,你焊接没错吧?

网友(2015-04-13):
引用 网友A:
网分接入为箭头处,不要显Smith图形式,如图选线性看比较直观。

    版主, 一般频宽为多少做好呢?

网友:
    想问版主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网分?我主要是应用在蓝牙RF天线上面。

楼主(2015-06-26):
引用 网友A:
网分接入为箭头处,不要显Smith图形式,如图选线性看比较直观。

版主 早安!
再请教下,接铜管量测天线S11时,是接在天线入口端,还是接在matching电路前面,把matching电路包含进来量测,感谢!

  •

网友:
比如天线不是30+10j,加matching后变为 50, 那么现在包含匹配测就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