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升压方案求助。。。

楼主(2015-01-09):
使用的芯片为uc2577-adj升压芯片完成的升压,5V升60V的,请问一下最后面输出端的一个C6电容去掉会有什么后果,改小了又会是什么效果。求解。

网友:
去掉的话,纹波估计很大4 S) m6 B; ~& N) h- X
改小的话,也跟纹波有关系,具体的影响以实测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