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求解

楼主(2015-01-09):
2金币
求解这个升压芯片最后面的输出点容C6是什么用的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去掉会怎么样???改小又会怎么样???

网友A:
太懒了,datasheet有计算公式,仔细看一下就明白了。一般开关频率低,输出电压高,都会导致电感和输出电容增大。

网友(点评):
都是你啦!客倌被你一罵,二兩銀沒付就跑了。>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懒了,datasheet有计算公式,仔细看一下就明白了。一般开关频率低,输出电压高,都会导致电感和输出电容 ...

快別這麼說,我的腦袋跟他一樣懶,唯一比他勤勞的只有手。(敲鍵盤去找)

Input and Output Capacitor Selection

版主人好,是在教大家学会一类知识。电源基础好了,用起ic来自然就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快別這麼說,我的腦袋跟他一樣懶,唯一比他勤勞的只有手。(敲鍵盤去找)

版主给的好像是减压的,不过很赞,正好要学习,感谢

网友:
    所谓升压电路,后面电容太小了,电压怎么升上来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学习了,原来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给的好像是减压的,不过很赞,正好要学习,感谢

    降压减压应该一样计算的吧

网友:
    纹波计算啊,储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给的好像是减压的,不过很赞,正好要学习,感谢

好吧!是小的太懶,連題目都不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是小的太懶,連題目都不看清楚。

太强了

网友(点评):
還好狗糧倉庫夠大!^_^

网友:
    升压后面要稳定,就是靠这个大电容的充放电了,最简单的原理就是U=Q/C .充放一样的电荷量,电容越大,电压改变越小,也就是纹波越小啦。。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一般电容取的比较大。相当于蓄水池,大一点,就比较稳。

    是的

网友:
    大电容是储能滤波的,去掉波动会很大

网友(2015-06-01):
C6主要功能是储能,L在储存能量的时候,无法对外提供能量,C6去掉,电压输出还正常,但是一带载就,电压拉下来了,有可能导致IC不工作

网友:
一看电感辣么大,频率肯定很低的啦。后面输出电容也就大了
改小之后纹波会大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