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 Designer 6.1 无法进行参数扫描,求解答

楼主(2015-01-09):
       在Designer6.1中做反射仿真时,添加一段传输线,将传输线的延时参数TD设为td,令td从0.04ns到0.16ns,步长设为0.04ns。但在输出Report时的“Families”选项下勾选Available variations却不并没有出现0.04n、0.08n、0.12n、0.16n 四个可选项,显示 0 available。请问是什么原因,license权限的问题么?谢谢!

网友A:
analysis里的sweep variables没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ysis里的sweep variables没添加。

添加过的,不行啊

网友A:
你确定吗?
把工程文件发上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吗?
把工程文件发上来看看呗

       原因找到了,我所做的各种仿真都是在同一个原理图上进行修改后再次仿真的,每次仿真时都在analysis下添加一个NexxinTransient,结果analysis下累积了多个NexxinTransient,每次analyze时默认都是对所有的NexxinTransient执行一遍(从仿真所用时间就可以看出),并且生成report时Context下的solution没有关注,所以才会出现加了参扫但依然无效的问题。
       删除analysis下所有NexxinTransient重新添加并仿真,就可以了。或者选择analysis下特定NexxinTransient右击Analyze,并让report中Context下的solution与其对应,也可以。我说怎么越仿真耗时越久呢,原来是analysis下那么多NexxinTransient都挨个执行了一遍
       算是自学道路上不可避免的弯路吧,以后还要多用心,谢谢cousins

网友B(2016-01-15):
哥,我现在在学习一个跟你一样的Designer做的反射的例子,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样。但是,我用了你的方法之后还是不行啊,因为我的电路图都是重新搭建的,仿真的NexxinTransient只有一个,但是在输出Report时的“Families”选项下勾选Available variations却不并没有出现0.04n、0.08n、0.12n、0.16n 四个可选项,显示 0 available。求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我现在在学习一个跟你一样的Designer做的反射的例子,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样。但是,我用了你的方法之后还 ...

不好意思,刚看到。
最近因为工作调动没再接触SI/PI仿真上的事情,当初也只是自己没事捣鼓捣鼓练练手,没坚持下来,目前电脑上也没有装仿真软件。
看你的留言应该是遇到当初跟我一样的问题了,凭我的经验,应该还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当初我就是按照上面自己说的方法验证成功了的。你再从头到尾逐步验证一下,实在不行再一起想办法。论坛里高手很多,而且都很乐于助人的

网友:
哥,我把我的求助帖发到论坛里面了,麻烦您帮我看看!实在没找到问题在哪。。。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699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