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恒流源电路uA级别的 电流不随负载变化

楼主(2015-01-09):
RT 求一恒流源电路     电流不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之前找了TL431系列 AZ432系列 LM317搭建的恒流电路都满足不了要求
  TL系列需要负载小于RCL参考电流电阻小才行。。。。

楼主:
没有人看啊,自己先顶着

网友A:
照着模电课本搭一个吧。。。有一阵自己也找过没找到
顺便问一下是什么应用——大电阻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模电课本搭一个吧。。。有一阵自己也找过没找到
顺便问一下是什么应用——大电阻测量?

搭了,但只能是恒流宿,恒流源还是会随负载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模电课本搭一个吧。。。有一阵自己也找过没找到
顺便问一下是什么应用——大电阻测量?

至少满足10k到100k

网友A:
REF200,楼主要么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200,楼主要么看看这个

可是可以,不过上头不接受这类,需要简单实惠的。。。像恒流三极管类的。。。但是好像没找到微安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可以,不过上头不接受这类,需要简单实惠的。。。像恒流三极管类的。。。但是好像没找到微安级别的

呵。。。呵。。。不集成哪来的精度=。=

网友(2019-02-12):
    看是什么场合应用,可以尝试用运放电路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