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CB Layout VX.1 如何与 OrCAD Capture CIS 同步?

楼主(2015-01-10):
    xPCB Layout VX.1  如何与 orcad Capture CIS 同步?
    求知呀!
找了半天资料没有找到。谢谢!懂的帮忙分享 一下

    另我还一个,mentor在建 CELLS时无法选择MM(找不到设置的地)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xpcb Layout VX.1  如何与 Orcad Capture CIS 同步?
    一般做法是ORCAD生成NET到EE中做PCB。可以同步网络,也可正标反标编号,但不能交互布局。
另我还一个,MENTOR在建 CELLS时无法选择MM(找不到设置的地)
    在中心库时要设置好单位,或者建立CELL时可以选择单位,进入之后貌似无法选择

网友:
    为啥要用orcad,orcad虽然方便,但很不严谨
    还是dxdesiger好点,配套的东西,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A:
    附件是ORCAD 2 EE,但是要在MENTOR里先建好CELL!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ORCAD 2 EE,但是要在MENTOR里先建好CELL!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ORCAD 2 EE,但是要在MENTOR里先建好CELL!
    希望对你有帮助!

    Thanks!

网友B:
    http://www.51signal.com/,OrCAD Capture CIS与Mentor Xpedition交互操作步骤

网友:
    xPCB Layout VX.1

网友:
    支持原生软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51signal.com/,OrCAD Capture CIS与Mentor Xpedition交互操作步骤

不用生成netlist.kyn也可以啊. 生成3个dat文件,设置好interface,就可以了

网友D(2015-04-12):
引用 网友C:
    不用生成netlist.kyn也可以啊. 生成3个dat文件,设置好interface,就可以了

    能不能写个详细文档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写个详细文档呢

先看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试试!

这个地方的路径如何选择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的路径如何选择的呢

    我当时是放在EE的PCB文件下的!你试试,

网友(2019-02-04):
    可以动态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