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上升时间不能在眼图里面体现吗?

楼主(2015-01-10):
如图,我设置的上升和下降时间为20ps

眼图如下:

可以发现眼图中的上升时间明显不止20ps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测源端的波形和测接受端的波形会一样吗?测pin和测die会一样吗?

网友:
trise and tfall are the logic input of IBIS buffer while your measure is the output of IBIS 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测源端的波形和测接受端的波形会一样吗?测pin和测die会一样吗?

我看过了,都不对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测的结果和你的设置不是同一个网络。
你的结果是buffer logic in的网络吗?你的结果是buffer output的结果。
你想看buffer前输入  就不要用internal source  自己用external source 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测的结果和你的设置不是同一个网络。
你的结果是buffer logic in的网络吗?你的结果是buffer  ...

哦,谢谢版主,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