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entor出gerber设置

楼主(2015-01-10):
有没有同学可以分享一下gerber层面设置的资料呢?谢谢

网友:
如果不知道要出哪些层的话,你可以将里面的层全选上,output出来之后,导入Cam350中查看,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从新选择自己需要的层。或者直接交个pcb厂家,他们自己会挑选需要的层。

网友:
谢谢3L。除了用CAM350查看之外。
EE是可以直接导入gerber滴。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2015-02-11):
    学习中,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