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09 导出Gerber时出现Drill Symbol limit exceeded.System will switch to l...

楼主(2015-01-10):
altium 09 导出Gerber时,出现这样的提示:

Drill Symbol limit exceeded.System will switch to letter generation
钻孔符号超出限制。系统会切换到字母代替。

这是什么意思,对最终制板有影响吗?

网友:
选第三个CHARACTERS,就可以解决。是AD符号不够用。

网友:
制版的时候倒不会影响

网友:
重新生成drill符号就可以了。

会对PCB生产带来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