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创建NEW PART导入CSV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10):
JIMMY大师,我在创建元件封装时,CAE都分配成功后,把元件信息用EXCEL做好了。按照书Pg31的第二种方法尝试不成功。(1)全选、复制、粘贴,出现如图1提示。(2)直接导入CSV,出现如图2提示。(3)附件是元件信息

网友A:
导入是  CSV 格式的文件, 不只是 CSV 后缀, 你把 xls 后缀改成 csv, 但文件内容还是 xls 格式的, 让 PADS Logic 怎么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是  CSV 格式的文件, 不只是 CSV 后缀, 你把 xls 后缀改成 csv, 但文件内容还是 xls 格式的, 让 PADS L ...

另存为  其他格式  csv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操作不对。大师帮忙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存为  其他格式  csv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操作不对。大师帮忙试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69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6990-1-1.html

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句:把文件里面的”GATE-A“改成”门A“也可以直接导入了。

网友B:
书 上写的是门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 上写的是门A.

嗯,是的。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这里的问题,后面看了视频才注意到。

网友(点评):
书和视频要结合着看,有些没有办法用文字表达的,我都是通过视频来作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