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跪求!!如何用antietch切VCC层不同的power plane?

楼主(2015-01-10):
3金币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我用antietch画的线一点鼠标前面画的就没了,正确使用antietch切不同电源的操作步骤是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使用的走电气线方式分割?这个是用add+line来分割层中不同区域的。

网友:
    你一点鼠标前面画的线就没了是不是因为你没在color里打开相应的ANTIEACH的层啊。其余没什么需要注意的,画好线之后,记得打开你要分割平面的那一层,然后再分,不然你会看不到被分割层的高亮显示。比如要分割POWER1层,画好ANTIEACH后,要打开POWER1层再用Create Split Plane来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