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1 import PADS REF 走了 ???

楼主(2015-01-12):
VX.1 import pads REF 故障排除无形?REF走了

网友:
这问题,我得图文结合,考虑一下才明白问题。
VX未下载,求连接

网友:
谢谢LS!可惜我装的是64位WIN7,继续期待64位的。
我怀疑会不会是转换时丝印层对应到别的层上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