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右下角提示“正在计算捕获点”然后软件就一段时间没有相应

楼主(2015-01-12):
我执行一些命令后(例如敷铜),右下角提示“正在计算捕获点”然后软件就一段时间没有响应。

网友A:
文档中2D线太多了,一个字 等 会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档中2D线太多了,一个字 等 会反应的!

但是我之前的版本不是这样,貌似我误操作了什么

网友B:
取消捕捉功能,这个功能在布线阶段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消捕捉功能,这个功能在布线阶段不需要。

谢谢JIMMY!
  额外问一下,这个捕获的用处在那里?

网友(点评):
结构定位时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话,在画板框或者一些限定区域还有布局时器件坐标定位会用到捕捉
画封装也有可能用到,有次我练习画异形焊盘,需要辅助线定位,就先用2D线做辅助线然后开捕捉,捕捉交点、中点之类的,偷懒的话就靠dx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话,在画板框或者一些限定区域还有布局时器件坐标定位会用到捕捉
画封装也有可能用到,有次我练 ...

你之前的头像不是一个萨摩吗,怎么变龙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之前的头像不是一个萨摩吗,怎么变龙猫了

-。-  介个。。。。。因为在别的地方发现有人用同样的萨摩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