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ndition可以转到altium designer能打开的格式吗

楼主(2015-01-12):
哪位大侠知道expendition如何转成altium designer能打开的格式,是要先转成pads,再从PADs转到AD吗

网友:
altium designer的新版本能直接导入expendition的原理图和PCB,感觉导入的效果还算不错。比expendition导入altium designer好多了。

网友A:
MENTOR VX 的文件可以在ALTIUM 15界面导入?

网友:
MENTOR 2005 好象有IMPORT ASC2码的PCB,但MENTOR EE VX 就没关闭了,要通PADS转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NTOR VX 的文件可以在ALTIUM 15界面导入?

记得好象导入早期的EE2007的原理图和PCB没问题,导入EE7.9的PCB也没问题,忘了从那个版本开始,DX Designer格式变了,从此以后就没法直接导入原理图了。试了一下最新的VX,导入PCB也能导入,但是导线错位,被移动到右上角了。好象也有点乱。

网友:
新版本的,要通过PADS转较好。但还会有不理想的

网友(2021-12-24):
AD 20 打不开 xpedition 的原理图? .prj 的

网友(2023-04-13):
    AD是有相关插件的,不过很讨厌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