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置连接器时无法将连接器伸出板外

楼主(2015-01-12):
如图,我在安放放置连接器是要伸出板外的,Placement Obstruct我设置过了,还是无法放置。请问是我的封装画的有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图1

图1

网友A:
可以先关掉规则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关掉规则检查。

请问是在CES中关掉吗?

网友:
不。直接在pcblayout里。

网友B:
建封装时,Place outline可画小一些(把焊盘框主即可),用Silk outline画元件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什么版本软件呢,如果是VX的话:

我用的是7.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封装时,Place outline可画小一些(把焊盘框主即可),用Silk outline画元件外形。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去修改下cell,然后这个链接器可以刚好放在板内,不需要伸出去了。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