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Library Builder怎么破解不成功呀!

楼主(2015-01-12):
orcad Library Builder怎么破解不成功呀!提示如图所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不是XP系统?要是就用那个简化版。先把帮助文件复制出来,简化版中去掉了帮助文件。

网友B:
    win XP确实不能破解成功,因为新版本的OrCAD Library Builder不支持win 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不是XP系统?要是就用那个简化版。先把帮助文件复制出来,简化版中去掉了帮助文件。

是XP系统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 XP确实不能破解成功,因为新版本的OrCAD Library Builder不支持win XP系统

哦!是这样子的呀!谢谢你呀!

网友(2016-05-24):
    这个终于可以使用了,多谢分享,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