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ge 封装PIN Number 太大问题

楼主(2015-01-12):
Package  封装PIN Number 感觉太大了,怎么再改小点,能不能像Expedition里面那样,正好放在焊盘里面,求指点。

Expedition封装的PIN Number

网友:
    修改PIN NUMBER所对应的字号大小;

网友A:
    修改字体大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字体大小呗。

我已经改到最小了

网友B:
    Setup->Design Parameter Editor->Text选项卡,点击Setup Text Sizes旁边的按钮,修改对应字号的Width Heigth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Design Parameter Editor->Text选项卡,点击Setup Text Sizes旁边的按钮,修改对应字号的Width Heig ...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