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有关OrCAD菜单文字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01-12):
用Capture时发现一些菜单中的文字有显示问题,比如下图中这个设置Design Template。我翻了翻论坛里以前大家发的图,发现也都是这种现象。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可能是作業系統問題,我是XP看起來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作業系統問題,我是XP看起來OK。

就猜到版主会回复我!
我也在其他系统下试了一下,结果如下:
1.系统语言:英语,系统:XP   结果:文字有问题;
2.系统语言:中文,系统:XP   结果:文字有问题;
3.系统语言:英语,系统:win7   结果:文字没有问题;
4.系统语言:中文,系统:win7   结果:文字有问题。

P.S. 我1楼的图是在win8 中文下截的图。

网友A:
我是 XP 繁體中文系統,而且是使用大字形 (120 DPI) ,ORCAD 是 16.6 + HOTFIX 39 看起來沒問題。
猜測是系統設定的字形或是字形的大小,而影響到 ORCAD 的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 XP 繁體中文系統,而且是使用大字形 (120 DPI) ,ORCAD 是 16.6 + HOTFIX 39 看起來沒問題。
猜測是 ...

谢谢版主,我有空改一下字体大小。

网友B:
16.6 + HOTFIX 40  更新完有问题  PCB 打不开
所以在更新时 你们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6 + HOTFIX 40  更新完有问题  PCB 打不开
所以在更新时 你们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我沒用【阿力狗 PCB】,所以不知道 PCB 有沒有問題。我只用 ORCAD CAPTURE 和 PSPICE ,這二個沒有問題。

网友:
是的     ORCAD CAPTURE 是没有问题的  PCB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