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开关电源模块输出端意外输入了电压,会对电源模块有影响吗?

楼主(2015-01-13):
TI开关电源模块输出端意外输入了电压,会对电源模块有影响吗?

TI的PTH78060W,原理使用是+12V输出,不小心将输出端直接接入了10V多的直流电压,会对电源模块有影响吗?
另外,TI电源模块3级级联使用,可以吗?即28V-----12V-----3.3V-----1.8V,这样使用行吗?

网友A:
输出12V,突然来个10V电压,一般没有问题。
3级级联,没 有问题,更多级联都没有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有无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12V,突然来个10V电压,一般没有问题。
3级级联,没 有问题,更多级联都没有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有无必 ...

如果是输出端是外部给了12V,能否承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输出端是外部给了12V,能否承受?

一般那来说也可以的,你把他当作电压的并联,但是可能会有过充。如果是设计电路,需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楼主(2016-02-23):
引用 网友A:
一般那来说也可以的,你把他当作电压的并联,但是可能会有过充。如果是设计电路,需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

恩,的确是,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