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DC12V和DC5V切换选择怎么设计?

楼主(2015-01-13):
接口DC12V和DC5V切换选择怎么设计?有什么芯片支持2选1输出,而且电流可以达到2A的?
有搞过这个同行说说啊,谢谢啦

楼主:
有木有高人在?

网友:
DC12V是DC5V是输入到IC的?   然后IC输出2A?
楼主,问题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A:
FPF3042 參考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datasheets/FP/FPF3042.pdf

网友(点评):
小弟對黃金狗大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_^

网友B:
爛公司破死雞的做法,Schottky Diode 會造成一些壓降就是,如果不是要求輸出的電壓要很準的話。

网友(点评):
POS 機 = 破死雞。 Q_Q |||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F3042 參考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datasheets/FP/FPF3042.pdf

谢谢,就是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爛公司破死雞的做法,Schottky Diode 會造成一些壓降就是,如果不是要求輸出的電壓要很準的話。

谢谢,楼上的芯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我只不過提供另一種選擇,有人喜歡便宜麼~稍微爛一點不在意!@_@|||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爛公司破死雞的做法,Schottky Diode 會造成一些壓降就是,如果不是要求輸出的電壓要很準的話。

有一点压降,但是经济实惠啊

网友:
负载电流大,肖特基扛的住?

网友(点评):
管他的~又不是我家失火!>_<|||

网友(点评):
一語道破所有黑心設計者的心聲。@_@///

网友:
TPS22966-Q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