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2层PCB能做谐振分析么?

楼主(2015-01-13):
在对2层PCB做谐振分析的时候出现NO POWER/Ground Nets Defined。是否2层板没必要进行PCB的SI,PI,EMI等分析?

网友:
SIwave只能计算属性是平面(plane)的谐振,不能计算属性是走线(trace)的谐振

网友A(2015-03-01):
    可以的,你把电源和地网络由走线转成plane就可以了

    EM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把电源和地网络由走线转成plane就可以了

    怎么将电源和地网络由走线转成plane?能告我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将电源和地网络由走线转成plane?能告我一下么?

    选择trace
tools-->convert trace to plane

建议:先熟悉菜单,每个功能了解下是做什么用的,基础操作实在没必要等别人来教你,自己可以学。

    EMI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trace
    tools-->convert trace to plane

谢谢,在努力学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在努力学中~

http://www.oldfriend.url.tw/去这个网站好好学吧

    EMI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oldfriend.url.tw/去这个网站好好学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