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都来说说ORCD的原理图与ALLEGRO之间的交叉检查

楼主(2015-01-13):
请大家都来说说ORCD的原理图与allegro之间的交叉检查,各位谁知道这两种要如何更好的的配合呢?
1.用的第一方导入网表到ALLEGRO中,老是说出错,原理图要求要严,导入不了PCB
2.用的第三方网表导入到ALLEGRO中,没有出错,可是呢?原理图与PCB中不能交叉检查,这样布元件根本没法布啊。
3.听人说用altium_DESIGNER这个软件来做中间,是吗?有没有人懂的,说网表用cadence的 ,交互布局用ad的原理图具体的是怎么操作的,各位有知道吗?或是你们平时是如何处理的呢?谢谢!

网友:
    1、可以交互,把原理图做规范;
    2、打开两个窗口,手工切换着看;或者编程...
3、没听说有这种方法;

楼主:
    1、可以交互,把原理图做规范;
这个太难了,
2、打开两个窗口,手工切换着看;或者编程.
    这个要如何手动啊,能不能我打开两个窗口,点原理图,PCB里面就可以亮呢?是这个意思吗?
3、没听说有这种方法;
    真没听过啊。
    你是如何操作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可以交互,把原理图做规范;
    这个太难了,
    2、打开两个窗口,手工切换着看;或者编程.

除非通过第一种方式,其他方式没办法自动实时交互。
    如果是第三方的网表,只能看一下原理图这边,记住零件编号,再到Allegro中输入编号进行移动或高亮。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把原理图打印成PDF,在PDF中框选零件编号后,复制、粘贴到一个文本文件,再到Allegro中用移动命令,在Find面板下方选择该文本文件,那么框选的零件就会被选中了。
    据说可以编程实现自动实时交互。

网友:
    ORCAD 转 PADS LOGIC 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ORCAD 转 PADS LOGIC 还是很方便的。。
    是的,我也是用的PADS才能如此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