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PCB为何要这样布局走线?

楼主(2015-01-13):
图1为小板背面,全部露铜接地
 图2为小板正面,磁珠打孔的这脚接地,另外一端接到IC(或者其他元件)

网友A:
散热和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和隔离

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
感觉还有可能是防止EMI超标吧

网友:
我看他所有孔都露了,感觉有做错了的嫌疑。

网友:
散热的话其实只露要散热的那些就好

网友:
    估计只有问原始设计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