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PADS9.5每次待机或休眠后破解无效

楼主(2015-01-13):
这几天pads9.5每次待机或休眠后破解无效,以前一直用的好好的,前段时间装了EE7.95,快一个月了,两个软件用着都没有问题,这两天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跟无线网卡有关,俺试过同样的现象。
后来把无线网卡拔掉重新PJ,PJ完了再插回无线网卡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9.3.1没有这样的问题,9.5还不是很稳定

楼主:
无线网卡关掉了,再破解还是那样。

网友:
没有无线网卡的台式机也有此现象,好像vx没有该现象,但是vx中的HyperLynx不能使用。

网友:
XP系统好像没有这样的问题,WIN7,32位的会有

网友:
网卡问题,在网卡设置休眠不要关电。

网友:
在那里设置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非常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