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批量模式

楼主(2015-01-13):
各位好,运行批量模式时,串扰的结果出不来,出现的情况是aggress net has no driver。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明明是全部都设了驱动的。) w, E2 y2 X+ G' V# ]

网友:
应该是没有设置好,hyperlynx这个软件在设置模型时时需要保存的,可以检查下你是否有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