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中能否有两种不同粗细的线

楼主(2015-01-14):
pads LOGIC 中能否有两种不同粗细的线,如图,怎么把两根线设计成不同的宽度,以作标示大电流用!!!

网友A:
可以画个2D-LINE,加粗2D-LINE就可以标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画个2D-LINE,加错个2D-LINE就可以标示了

不明白???

网友:
就是 大电流的部分连线上面用Create 2D line画个2D line,在option里把2D line的线宽设计大些,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2D-LINE ,右击看属性

网友:
    画2D线! 是简单的做法 标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