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的 禁止布线区域 在PCB工厂制作时是不是都是 直接打孔???

楼主(2015-01-14):
pads Layout的    禁止布线区域      在PCB工厂制作时是不是都是    直接打孔???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PADS Layout的 禁止布线区域 在PCB工厂制作时是不是都是 直接   开槽   ???

不是的话,如果我想开槽是不是选择    板框和板框挖空区域  ????

网友:
禁止布线区域不是开槽,开槽是选择 板框和板框挖空区域

网友:
看你禁止的是什么东西啦!!禁止铺铜就在这款不铺铜

网友:
pads中的keepout和板子上的机械结构,孔,缝隙没有关系。和99se的用法不同。
keepout可以禁止过孔,走线,铜皮等内容出现在其中,出现的话检查时会报错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