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指定的颜色高亮网路?

楼主(2015-01-14):
    各位大神,我在看于博士的视频的时候,在48讲中,在菜单display-->heightlight,让后在option面板上选择特定颜色就可以高亮某个网络。可是,在16.6中,在菜单中选择了高亮后,在option面板上却没有颜色可选,不知道为什么,请大神们指点!' t; P) T  \: @/ T4 w

网友:
    可以Assign color这个刷子来设置你想要的颜色!也可以通过DISPLAY菜单下面的Color/Visibility,Color/Visibility选择NETS可以设置你想要的网络的颜色。

网友:
    从16.x开始改成Display->Assign color命令了

楼主:
    感谢二位大神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