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Allegro中的一个快捷键设置

楼主(2015-01-14):
    在对元件进行move操作时,鼠标右键里有一个对齐到pin上的命令,我想给这个命令设一个快捷键,但不知怎么弄,求大神指导下,谢谢!我录了个script文件,发现这个命令的语句为 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我在我的env文件里写了句 funckey v pop 'Snap pick to@Pin' ,果断没成功,。。。

网友:
    alias 快捷键 replay 宏命令

网友A:
    funckey v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是一个冒号和一个@

网友B:
    funckey v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key v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是一个冒号和一个@

    灰常感谢版主提供的方法,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nckey v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多谢,我也刚fix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我也刚fix好了

    请教snap to pick到PIN时干什么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snap to pick到PIN时干什么使的?

    Subdrawing时会很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snap to pick到PIN时干什么使的?

    用处很多的,可以直接定位到元件任一个pin的位置,蛮好用的

网友:
    为什么我按命令设置完不能抓取到PIN呢,它抓取的是整个器件

网友:
    杂用的啊 怎么跟我预想的不一样啊

网友(2017-04-01):
引用 楼主:
    灰常感谢版主提供的方法,搞定了!

看我的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