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根据提取的S参数用ADS仿真信号眼图的例程

楼主(2015-01-14):
求根据提取的S参数用ADS仿真信号眼图的例程

网友A:
    请参考软件自带channel Simulation 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软件自带channel Simulation demo

    我用的ADS2009,哪里可找到channel simulation demo?才学习,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ADS2009,哪里可找到channel simulation demo?才学习,多指教

    09版本可能偏老些,我不确定是否有你需要的东西。可以试着open an example project,在signal Integrity document下面找找是否有channel的仿真demo,transient 加 eye probe也可以模拟eye……Google和keysight输入关键词也会有很多application notes。Good luck for U!

楼主(2015-03-30):
引用 网友A:
    09版本可能偏老些,我不确定是否有你需要的东西。可以试着open an example project,在signal Integrity d ...

    高手有一些资料可发给我借鉴没?

网友B:
    如下例,S4P接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下例,S4P接入即可

    谢谢徐老师,但是有几个问题要问下您:
    • 在PRBS页,“mode”如何选择?LFSR是什么东西?Register length?Taps?Seed?Bit sequence?如果用10.3125Gbps PRBS31如何设置?
    • Encoder如何设置?
    • EQ页的PreCursor和PostCursor是什么?任何设置?

网友:
具体的设置这个你只能看Help了

网友:
LFSR (Linear Feedback Shift Register) 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通常是数字信号的伪随机码(PRBS)的一种码形发生器,
可以理解为一种加密形式。,来产生PRBS7-----PRBS127不同长度的数字信号码形。
LFSR的原理就是把输出的代码与输入的代码进行异或后再输出.

如你跑的这个例子:

vin out gnd LFSR (0 1 0 1n 1n 10meg 3 [2, 5] rout=10)

.option POST

.tran 10p 10u .end

信号低压为 0, 高压为1,延时为 0ms,上升下降时间各为1ns,速率10Mbps,种子(seed)为3(00011)

[2, 5]表示输出的第二个和第五个码型与输入的做XOR(异或)后再次输出,Rout=10欧

---------------------------------------希望可以帮到你在hspice一路上走的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很厉害,可是我还是小菜鸟一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徐老师,但是有几个问题要问下您:
  • 在PRBS页,“mode”如何选择?LFSR是什么东西?Register leng ...

  •  Encoder如何设置?
    -->激励源的编码参考协议
EQ页的PreCursor和PostCursor是什么?任何设置?4
    -->均衡的设置,Pre和Post都用一般是针对ZFS  (zero forcing solution)算法来讲的   均衡器有多个taps的主动滤波器和延时器构成。每一级对应加重的波形的相位不一样,具体应该设置为多少,我不认为你有能力计算出来,也没有必要去计算,现在多数系统是用LMS,而且是adaptive的方式。你一定要知道用几个taps,多少增益的话,参考协议想办法算吧。

网友(2019-05-04):
引用 网友B:
    如下例,S4P接入即可

请问为何TX设置高电平是0.48V,低电平是-0.48V,但是眼图出来之后高低分别减半,是为什么呢?另外如果要加芯片模型的话,用TX_AMI和RX_AMI,TX接发送芯片的ibis模型,RX接接收芯片的ibis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