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ROUTER动态布线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5-01-14):
在ROUTER里面动态走线是走的很好,但结束后就跳变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大神们。

动态布线中的走线

动态布线中的走线

双击结束布线后就变了后

双击结束布线后就变了后

网友A:
为什么双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双击?

走完了,就双击啊结束走线啊

网友:
双击貌似是自动布线!  单击左键就OK

网友:
    有同感,类似问题也有遇到过

网友:
    有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没有查出问题在哪里!感觉好像是自动优化线路开启了!一般我都是直接转换LAYOUT在转换ROUTER就解决了!

楼主:
    置顶只为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找到问题了

网友:
    支持这中自我发现自我解决,自我总结的同学。

网友:
    应该单击一下也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
    我也支持这种同学

网友:
支持这种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