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选择电路

楼主(2015-01-14):
求救啊,各位大大~~

现在公司设计模拟电路,需要用到如图所示功能的选择电路,但是本人没什么头绪,请问有谁做过这样的设计吗?能否教教小弟、、、
具体功能是,四根线中有两根是Mic,两根是喇叭线,但是不同的机器这个线序不同,所以需要一个选择电路来把Mic信号和喇叭信号分开处理传输,求解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不太清楚,你具体要如何实现,但是你切换音频信号考虑使用模拟开关,便宜一点的有CD4052/3.

网友:
我感觉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不过用模拟开关应该是跑不掉的了

网友:
不懂,帮楼主顶起。

网友:
請你參考看看這個 IC。我還沒細部去看規格書,乍看之下感覺應該可以用。
因為是模拟信号,把規格書的OUT當輸入,IN當輸出,這樣就有4個輸入2個輸出。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s3ds10224.pdf

网友(点评):
用out当输入,虽说是达到了4个输入,2个输出的要求,但是根据那datasheet里面所示表格,好像达不到楼主要求吧?第一眼看起来觉得这个方法真是极好了,不知道具体效果如何,毕竟用out当输入,虽说是双向的。

网友(点评):
诶 好像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