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on PCB转换成PADS 9.3过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1-14):
各位大侠有经验的没经验的都出来交流一下,我现在要将mentor Expediton PCB转换成pads 9.3格式的PCB文件,转换的步骤如下:

方法也是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4666-1-1.html(PADS与MENTOR互转操作指南)来操作的。

第一步:在Expediton PCB 2004打开要转换的PCB文件,并通过软件自带的输出ASCLL文件;
第二步:打开PADS9.3软件自带的PPCB2HKP.EXE文件来转换,具体切图如下:

转换后出来的文件只有75KB,看转换结果里有显示HKP文件没有加密,文件打开里面是没有任何内容的.

我的问题是:

1,我这样转换的方式是不是有问题呀?
2、指南上的PPCB2HKP.EXE工具版是2007.0,我的是PADS9.3,难道是版本有问题吗?
3、那位大侠有PPCB2HKP.EXE工具2007.0版的工具吗?如果有请发到我229544578邮箱,在此非常感谢!

ppcb2hkp起动后画面

ppcb2hkp起动后画面

点击OK后出现的画面

点击OK后出现的画面

点ADD后选择HKP文件后出现的画面

点ADD后选择HKP文件后出现的画面

装入文件后的画面

装入文件后的画面

转换中的图片

转换中的图片

转换后显示的内容

转换后显示的内容

楼主:
图片还麻烦大家倒序看,我按顺序上转的,为什么显示出来是反的。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楼主:
好的,先谢谢RAY兄弟,我下了试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转换器版本太高了,高版本的HKP文件都需要加密的,很明显的你Expediton PCB 2004版本导出的文件
 ...

不行呀,这个是PADS2005的升级包吗?是不是要先按装PADS2004?

楼主:
ray兄弟,你QQ多少,方便加你么?请教一下,我的QQ 229544578.

网友:
    只是警告,并没有出错,数据还是没问题的。MENTOR为了客户交流安全,所以设计出加密类型的ASC文件格式。在高版本中,默认是加密类型,但是不反对使用老格式(未加密)。这里只是警告你的Hkp文件没有加密而已。没有加密的HKP文件是可以手动修改文件里面的数据的,所以安全性差。
如果高版本想产生没有加密的文件,可以使用bidirectional参数。

网友:
    高版本加密或者不加密都可以转换,但是低版本转化器只能转换没有加密的文件。

楼主:
    谢谢RAY和disth,问题已经解决了,我重新装了EE2005后再转换就可以了。

不过RAY发的那个工具点安装后弹出来的是PADS的安装向导,问我要原安装文件程序位置。我没有PADS2005的安装文件,所以安装不上

网友:
    目前高版本的PADS都可以直接导入EXpedition文件。

网友:
    PADS 9.5 可以直接打开Mentor Expediton

网友(2021-10-26):
    会报错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