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输出CAM时,default缺省文件夹过多

楼主(2015-01-14):
    如图default所以问题:

    解决方法:按照powerPCBini图片中路径找到powerPCBini文件,然后用文本格式打开;找到[CAMDirExt],将下面其他默认的路径删除再保存即可,如图片TXT打开所示。

    困扰多时的问题,现做出记录,希望对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能提到帮助。

    过多的default文件夹

    过多的default文件夹

    powerPCBini文件

    powerPCBini文件

    txt打开

    txt打开

楼主:
    不知道怎样将图片放到合适的位置,希望大家能看明白

网友A:
    我试了下,如果default文件夹位置有其他文件夹如:default1,若这样是不可以删除的,还要删除default1文件夹才可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下,如果default文件夹位置有其他文件夹如:default1,若这样是不可以删除的,还要删除default1文件 ...

只保留一个dir1=default好像就OK了吧,你说的情况没试过。
希望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能够参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保留一个dir1=default好像就OK了吧,你说的情况没试过。
希望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能够参考吧。

    看到你的帖子我试了下,在default的同级目录下,我建了个default1的文件夹。powerpcb.ini中删除后,再打开pads,又自动加上了。删除了文件夹就不会再加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样将图片放到合适的位置,希望大家能看明白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出不同项目的gerber时,产生了好多路径正不知怎么删除呢,正好需要这个!终于清理好了!

网友:
    看不懂,但知道以后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了,谢谢LZ

网友(2015-05-26):
    但是我这几行 删除不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识了!

网友(2015-10-17):
相当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