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以Skill 對bus自動建立topology

楼主(2015-01-14):
想請教版主及各位先進:
目前計畫利用skill下constraint,但遇到一個瓶頸。
目前已經學會建立ECSET即設定_delay值,也能將該ECSET指定給bus。
但實際這些值並沒有生效,看來原因是因為雖然在ECSET指定了對應的腳與值,但點進去後他是沒有topology的
"必須先到bus上使用SigXplorer建立 ECSET(topology)",再將程式產生的ECSET複寫到剛才建立的ECSET。
請問上面這個步驟應該如何以skill完成?
另外再請問;如一個bus中有多條信號,由SigXplorer 自動產生的模型(pin pair)似乎是最後一條信號。
可以指定信號源(pin pair)嗎?

网友:
这个需要研究下,大家可以讨论下解决方案。

楼主:
感謝版主的起頭,我的思路是以table 產生Propagation_Delay 與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跳過每次都要在SigXplorer中操作。
程式目前的作法與問題如下
1. 以csv 表填入BusName Ref1 Ref2 Min Max MatchName MatchMin MatchMax
2. Skill 讀取csv 取得資料,由Ref 取得 PinPair  <--此時會發生的問題是輸入的Ref(net,pinpair)未必是SigXplorer的Ref(如U1-R-U2 的topology,R是變動的)
3. 以axlDBAddProp建立ECSET 並分派給Bus
4. 以axlCNSEcsetValueSet設定ECSET的pinpair與值 <--此時發生的問題是這個ECSET點進去後,Topology是空的,必須在步驟前先用SigXplorer建立topology,在執行步驟4的值才會套用
SigXplorer似乎也無法以script錄製,目前最大的問題應該在此。
目標只是利用表格下長度與match,思路或程式做法都可以提供意見,也許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自己更新一下
有關步驟4遇到的問題,進入Constraint manager後,若是在表中對Bus擊點右鍵使用SigXplorer建立topology, Script會錄到無用的指令,但若在上方Objects-->Create->Electrical Cset則可錄到"'cm copy "Electrical CSet" ( Design "design name" ) ( "Electrical CSet" "ecset name" ) ( Bus "bus name" )'
若先用程式建立ECSET,再用script執行這行,就可以套入程式指定的值。但不知這行script動作,是否可以以Skill指令完成?
現在反而是步驟2取得pinpair的問題比較大了
另外又發現一個問題
我使用 axlShell("cmgr")呼叫 constriant, 若在command line 會出現"Can not launch constraint Manager while a command is active",但在telskill視窗則不會,應該如何解決呢?

楼主:
再更新一下,步驟2的問題最後變通方法是在程式及表中增加提示使用者的sheet
在command line 會出現"Can not launch constraint Manager while a command is active"的問題在呼叫cmgr前加一行"axlShell("Cancel")可以避開問題 (但是加axlShell("Done")不行,而且看狀態一直是Idle)
幾個問題都是workaround掉,不知有沒有其他的解法?

网友: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建立pinpair等长?或者其他?  如果只是根据BUS建立等长的约束,可以看我的帖子最新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