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調電阻仿真問題

楼主(2015-01-14):
可調電阻仿真問題

請問先進們, 小弟在做可調電阻仿真時, 一直無出現為定義, 是哪個環節出錯呢???

仿真後 紀錄檔都出現 Undefined parameter: vra.

网友A:
你仿真少了一个特殊元件--PARAMETERS.
这个元件好像在SPECIAL.OLB里边.拿出里边的那个特殊元件后要加东西.一句两句说不清.
照着这个文档内的设置: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MrUzuVIsB94WHm6XNe

网友B(2015-05-20):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少了一个特殊元件--PARAMETERS.
这个元件好像在SPECIAL.OLB里边.拿出里边的那个特殊元件后要加东 ...

那么,从哪里可以找到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或者是怎样做一个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从哪里可以找到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或者是怎样做一个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

是找器件的多阶模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找器件的多阶模型吗?

分数阶电容的定义式: 电感的定义式:

器件的多阶模型可以做这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