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晶体仿真模型

楼主(2015-01-14):
请教各位大神,关于晶体的仿真模型如何得来。去了几大晶体厂商的网站上都没有发现。
在generic.mod有发现OSC_0-30MHz和OSC_30-100MHz.请问就是用这两个吗?

网友: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相关的帖子了。
哎......
来说说hyperlynx的定位吧
SI/PI/Thermal analysis tools
是的,那么振荡电路是属于什么范畴呢?
模拟/射频
我就不明白了...你非要把剑做刀用,是不是可以呢?
答案是可以。但是...何苦呢?
有这时间纠结,还不如用频谱或者示波器自己调试下,晶振这种电路实在是很成熟的设计,而且不像是高频振荡器那样对于传输线设计特别敏感,浪费时间在做无效的仿真上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