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测试方法求教

楼主(2015-01-15):
现在想选型一款470M的胶棒天线,找了几个厂家做了,他们给的测试图片上面谐振都在470M附件,但是我自己用网分测试的,不管是天线直接接在网分上,还是通过高品质的校准线接到网分上,测试下来的谐振点都不在470M附近,
而且直接接到网分上和用高品质校准线接到网分上,两种测试方法天线的谐振点有30M左右的偏差,想问问为什么?

到底如何测试才是准确的,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非常感谢,在线坐等答复!

网友A:
可以直接去厂家看看他怎么测试,厂家错的可能性小点,你可能没有把测试线的长度校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去厂家看看他怎么测试,厂家错的可能性小点,你可能没有把测试线的长度校准掉。

测试线的长度肯定校准了啊,而且用的都是几千块一根的测试线。

厂家的测试方法我也看了,也是接一根测试线测试的,现在就是想搞清楚,那种测试方法是准确的?

网友A:
那你卖一根窄带标准天线来验证一下就知道,比如买个GPS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卖一根窄带标准天线来验证一下就知道,比如买个GPS天线。

gps窄带天线试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下测试环境,同样的天线在不同的环境中频点和阻抗是不相同的

网友:
頻率低的對帶寬要求這麼嚴格阿,我2。4G的100M的帶寬還是可以接受的呢

网友(2018-12-14):
很有可能是环境的影响。
仪表本身就是金属体,对低频天线还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