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元件进去了,里面也有元件了,可是就有一个元件放不进PCB里面

楼主(2015-01-15):
allegro导入元件进去了,里面也有这个元件了,可是当我放进PCB中时就放不进来,提示这样的
No element found.
Placing SW3 / SW_PUSH_1_SMD-TS01H-2PL_POWER / SMD-TS01H-2PL on Top.
last pick:  674.0  712.0
Placing SW3 / SW_PUSH_1_SMD-TS01H-2PL_POWER / SMD-TS01H-2PL on Top.
E- (SPMHGE-82):
Can not select unplaced component SW2.
Can not select unplaced component SW2.
No element found.
W- Save Pending
Command > ooEsc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是不是管脚数目不匹配?

网友:
    元器件比PCB大

网友:
    这种有好多种情况;
1.器件封装没有,
    2、器件pin定义有问题
    3、器件是否可以放到背面
4、检查封装及定义,原理图和pcb是否一致。pcb封装库的pin是否在库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