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扇出问题

楼主(2015-01-15):
AD15做扇出时,选择如图,但是做出来的扇出是有很多没有扇出,多是GND,和一些POWER,在规则设置上,我把把有我Clearance都取消了,file:///C:/Users/W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1842052/QQ/WinTemp/RichOle/LM$G%25%7DU%607(R%60A8T6F7(Y(4W.jpg请大神赐教,感谢

网友(点评):
这类需要讨论的问题最好 附上一个 可以操作的案例(删除需要保密的地方)

网友(点评):
而不仅仅是图片描述...

楼主:
图片是不是看不到呢?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我的BOTTOM 层放了元件呢?但是我看了一下,BOTTOM层没放东西的地方也同样有的不能扇出呢。

网友:
可把安全距离改小或调0,试一下。

网友A:
没有看到图片和文件。电脑只装了14.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图片和文件。电脑只装了14.2.3

这些应用可是你的专项,期待 您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