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中间共地问题

楼主(2015-01-15):
实验室用示波器测试一台设备中某一模块的信号。
实验室墙上插座全部做的地线,室外有接地井。

设备由24v直流供电。
独立电源给设备供电,电源是220V市电变24V直流输出。

经测试,
电源外壳接插座地线,24V输出的GND接插座地线,
设备外壳接24V输入的GND。
因此,设备工作时,设备的参考地、外壳、电源外壳都与大地连接。

现在用示波器测量设备中一块板子的信号,只要示波器地线一碰设备外壳,就出现打火现象。
原因始终找不到,而另一部设备可以正常测量。

测试了两部示波器的探头GND。
1.安捷伦示波器探头的GND,与220V插座地线连接,是接大地的。
2.TEK示波器探头的GND是浮地。

设备与示波器连接到一个插排上,经测试,插排接地良好。

这两部示波器,探头GND与设备外壳接触,都会发生打火,
若在断电情况下,将示波器探头GND与设备外壳接触,加电后电源220V入2A保险丝直接熔断。

另一部设备与电源,确实可以正常用两部示波器测量。
经交换两套设备的电源,再分别测试发现,原来打火的那一部电源换一部设备后,仍会发生打火。
而另一套设备仍可以正常测量。

经思考,没有想清楚其中缘由,是什么原因会引起打火,我前面遇到过这个问题,研究了一段时间没有研究明白。
我觉得是浮地与大地的问题,又或是电源220V入,变压器隔离度不够。

有同志有相关的经验吗?分享一下。

网友:
既然打火,你用表量下设备外壳和示波器地直接的电压是多少呢?我估计那个电源外壳漏电了

楼主:
嗯,我下午去测试一下。
原来我是怀疑接地不后,检查了一下插排,果然发现劣质的插排里面的地线跟墙上的地线根本没接在一起,以为找到原因了,换了个好插排,还是打火。

如果是漏电造成的,那么在发现插排没有接地之前,电源外壳是带电的,应该电人才对,可是人摸着没事。

总之我下午先去测试一下。

网友A:
看了两遍楼主的描述
1 打火,可能是电压不一致造成的。电源的外壳和示波器的GND电位不等,相差估计还挺大的。至于电人,到不一定。
2 你把那个电源里面的Y电容去掉,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两遍楼主的描述
1 打火,可能是电压不一致造成的。电源的外壳和示波器的GND电位不等,相差估计还挺大 ...

感谢两位网友的热心帮助,你们的回复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经过仔细思考分析和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但具体原理我还在进一步分析中。而且期间发生的几个问题也比较有趣,现总结如下:

问题查找经过:
1.现象:示波器GND接触设备外壳打火。
   分析:经测试,安捷伦示波器的GND直接与插头的地线连接,即大地,那么示波器探头GND应该为绝对0电位。
实验室从墙上直接有接地线引出,电位应与示波器探头GND一致。
因此,既然探头GND会与设备外壳打火,那么地线接触设备外壳,应该也有打火现象。
照此试验:用地线碰触设备外壳,果然发生打火。
这也解释了最开始的现象:发现示波器探头GND接触设备外壳打火后,以为是接地线没有接的原因,就把地线接上了设备后面板的接线柱,结果加电后,设备保险丝直接熔断。

(这个问题到现在才想到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对打火现象完全不明所以,没有想到是地线的问题,不知道从哪里着手考虑和定位故障原因,盲目测试(如换示波器,把示波器和设备接到一个插座上,接到不同插座上,更换电源插座等等,过程中也发现:使用的电源插座是劣质的,插座上的地线根本没有焊接,是浮空的,以为问题在于此,但是换过之后打火依旧。)现在想到了,查找起来也就更有针对性了。)

2.我用万用表测试设备外壳和地线之间电压,发现存在36-40V的压差。
设备外壳电位为-36V。
将另一部正常的设备与故障设备进行对比测试、再交换电源再对比测试后,确定为电源故障。
现象:故障电源给两部设备供电(其中一部是从正常的系统上换过来的),设备外壳都带电。
           正常电源给两部设备供电(其中一步是从故障的系统上换过来的),设备正常工作。

测试过程中发现二个有趣的问题:
(1)电源单元加电后,设备即使不加电,设备外壳也带电,电位-36V,会打火。
(2)设备外壳电位-36V,但电源外壳电位却是0!
这个问题简直让人匪夷所思:电源单元外壳、大地、设备外壳,设备信号地,24V参考地,用万用表蜂鸣器档位测试是短路。(关于信号地、电源地和大地之间是否可以共地或者必须共地的问题,我还存在疑问,我原来的理解是要独立,这个问题我下周一还打算继续做进一步测试和验证,再做分析,这里先不说。)
即然是短路,设备外壳带电,那电源外壳也应该是带-36V电才对呀!
并且,经测试,电源外壳已经良好接地,电位应该为0,可是现在,本应电位相同的电源外壳与设备外壳的电位却相差36V!按道理说,要么都是-36V,要么都是0。

(1)上面第一个问题,经进一步测试,发现,电源单元24V输出,0V变成了-36V,24V变成了-12V,这样刚好输出也是24V,设备竟然也能正常运行,所以之前一直没有想到电源输出会有问题。
(2)关于设备外壳和电源外壳为什么不等电位的问题,我始终没想出是什么原因。
经进一步测试,断电后,继续用万用表测试设备外壳和电源外壳之间电位,发现二者电位从36V逐渐下降,最后下降为同电位,再用蜂鸣器档位测试,变成通路,像是一个电容在放电。
经测试,Y电容完好,(Y电容是什么我就不说了。)
经过对所有现象和测试结果结合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故障,24V输出的的GND电位不正常,为-36V,即:24V参考地电位由于某种故障发生变化,但输出仍为24V,所以设备可以正常工作。
24V输出的GND在电路板上是平面,与外壳平面之间形成电容效应,所以加电后,虽然24V输出的GND变成-36V,但电源外壳却仍是0V。24V输出的GND(-36V)通过输出供给设备,使设备外壳带-36V电,造成打火。并且此时设备外壳的地线不能接,接上来就会烧断保险丝。

经过分析后,又逐步测试缩小故障范围,确定为电源故障。(虽然前面在换机时已经有很大可能表明故障发生在电源,但并不能证明其他部位没有故障,为准确定位,又对电源线连接做了测试,逐步缩小故障范围。)

确定故障发生在电源后,再次对故障电源和正常电源进行拆机、对比、测试,查找原理图。
发现,原理图上的24V的GND与外壳的大地是隔离的,经测试,正常电源,24V的GND与外壳确实是隔离的
到此,排故的下一步思路基本确定。故障电源的24V的GND必有至少一点与外壳连接,先把这个点排查出,再来看是否还有其他故障。

又经过一轮查找啊,发现了一个点。有三个大功率调整管(2sc3281)的散热端(具体是那个级还没来得及查文档)与设备外壳是贴在一起i的,其中两个是加了绝缘垫片,再图上导热硅胶。其中一个没有绝缘垫片。

改正后,故障解决!24V输出正常,设备外壳不在带电。

但是,为什么会带-36V电位,以及设备的信号地和外壳为何是共地的(按照我的理解在电源端是隔离的,那么在设备段也已经隔离,否则还是相当于24V的GND与大地连接了。)以及在电子设备中,信号地是否应与大地隔离,还是必须隔离,还是可以连接,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先到这吧,有点长,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耐心看完。
排故本身也是个比较耗时的工作。逻辑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权当自己备忘吧。

不错,不错!虽然没有原理图和图片,不过脑补了下,模模糊糊看完了,这样的贴在还是蛮有意义的!

网友:
    感謝大大的問題排除分享...
    學習了!!!

网友B:
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楼主说的打火,是有光出现么?

网友:
    36V --- 好不安全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楼主说的打火,是有光出现么?

是的,是有火花,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