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哪位好心人帮小妹看看这个仿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总是结果不对

楼主(2015-01-15):
中间的那块地是不用加的吧?可是又有人说要加上去,仿真出来一点天线的意思都没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里是仿真文件

网友A:
因为...你这工程文件不是2.4G的天线...
从贴图来看似乎是PIFA,但是我对你的工程文件有很多疑问...你打算怎么接50ohms馈线出来??从介质里切割出来吗?还有我所了解开路型的天线谐振区长度似乎是要比短路型的长四分之一波长的,你工程文件里的天线明显是开路型的却只有21mm长度左右,我想你缺了很多东西,天线的结构,包括介质的参数都是不对的。你如果打算从X-RAY图看天线来抄板的话...恐怕挺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这工程文件不是2.4G的天线...
从贴图来看似乎是PIFA,但是我对你的工程文件有很多疑问...你打算怎 ...

哈哈,版主大大我又来了,版主确实是火眼金睛啊,好佩服!至于馈线的引出是用金线……就是直接从源直接跳金线到天线;至于开路型和短路型的天线小妹这是真的不懂了,要是介质参数不对的话仿真出来应该不会差更多啊(嘿嘿,版主大大别笑我)。。。可是现在的S11都是-0.012这样的数据;还有就是仿真的时候地要附上一起仿真吗?真是不懂,太菜了,……呜呜!

网友A:
既然是金线引出,那么lumped port就应该以金线所在正负馈点去加,而不是直接加在谐振区与地之间。
拿你这个2.4GHz来讲,要谐振就要使天线的等效LC电路达到你的谐振频率,C值就是由你的介质和天线结构决定的,你说有没有影响呢?
地是保留还净空,净空的位置到哪,都会影响到S11,增益以及效率,当然要附上而且要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金线引出,那么lumped port就应该以金线所在正负馈点去加,而不是直接加在谐振区与地之间。
拿你这 ...

嗯,好的,我再继续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