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ADS PCB中元件旋转90度CTRL+R快捷键,在工具下的自定义栏找不到此项修改?

楼主(2015-01-15):
想把CTRL+R的快捷键修改一下,怎么办?

网友:
就是这一项

楼主:
问题解决,终于给找出来了。

网友(2015-06-04):
楼主,这个是在哪里设置啊,请教啊。谢谢。

网友A:
我後來發現更好的方法  就是  錄製成micro  我把這個指令  設定到鍵盤的C鍵   每次移動中都可以旋轉   並且此方法適用於旋轉元件或者文字

网友B(2015-08-06):
引用 网友A:
我後來發現更好的方法  就是  錄製成micro  我把這個指令  設定到鍵盤的C鍵   每次移動中都可以旋轉   並且 ...

是绑定按键?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绑定按键?是怎么做的?

MCR record by PADS version 9.5(附件)
You can setting this micro in below picture

component rotate.rar

213 Bytes, 下载次数: 32,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R record by PADS version 9.5(附件)You can setting this micro in below picture

原来这就是宏命令啊,真不错!谢谢:)

网友(2022-11-17):
楼主怎么改的,我想改到空格上去,找不到怎么改